技嘉G31M-ES2C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5-12-02):
技嘉G31M-ES2C主板不跑马

原作者:瞧瞧嘎嘎

  型号:技嘉G31M-ES2C故障:不跑马

  这个板子喜欢出现的故障,有复位不跑马,没有CPU供电,BIOS文件损坏,

  测了几大供电都为正常电压,CMOS电池放电,检测CPU座子没有脏,弯针。看了一下板子的外观都没有问题,把问题放在了外设一方面。把COMA芯片直接拆了试试。

  板子瞬间给秒杀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给新手看看!!

网友A:
这里COM串口芯片估计会发烫。

网友:
com口坏了 ?

网友B:
怎么测出COM芯片坏的? 单纯凭经验? 我新手

网友:
也修了几年了,就没有碰倒过拆了串口就秒杀的主板,运气啊

网友C:
如果用测试方法,能测试得出来吗?假如COM不发烫。

网友:
为什么这个芯片坏了会影响不跑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出COM芯片坏的? 单纯凭经验? 我新手

可能楼主是凭经验判断串口芯片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测试方法,能测试得出来吗?假如COM不发烫。

测试方法我也不知道,一般主板红5伏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的话,串口芯片工作也会发烫。

网友:
最爱这板子了   不带返修的

网友:
嘿嘿,高手帖子进来就是好,学了一手

网友:
技嘉的主板还是好修,一路走来  不知道修了多少,串口芯片  BIOS   时钟芯片  更换南桥,,等等

网友:
技嘉的com口芯片坏得多啊  ,我也秒过好几台了

网友:
下次注意下你说的coma

网友:
都说COM口芯片 我怎么一片也没有修到过!~

网友:
刚刚学习新人好像也没遇到过COM口问题

网友:
嘿嘿   很哈很强大   不错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嘿嘿  这个是捡到的菜呀

网友:
com口坏了导致不跑码?没遇到过

网友(2016-01-28):
引用 网友A:
这里COM串口芯片估计会发烫。

COM芯片坏不一定会发烫,只有芯片存在短路的情况下才会发烫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A:
可能楼主是凭经验判断串口芯片故障的。
楼主维修经验杠杠滴

网友:
记得也是修过一张拆了就好的

网友:
赚分的贴啊 不错

网友:
好像是这个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