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22排阻引起反复重启的华硕H55主板

楼主(2015-12-02):
风神一笑的帖子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华硕主板有822排阻通病。今天一块华硕P7H55主板反复掉电重启,诊断卡时钟灯复位灯长亮,不跑码不显示,刷了BIOS,无效。搜索帖子有人说是南桥晶振旁边822排阻脱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1881-1-1.html  注意:两块板子型号及布局完全不同。先用风枪加热了一下晶振周围排阻,奇迹出现了,跑码显示了。又用烙铁补焊了一下排阻,应该好了,正在装系统。晶振周围图:

有822,也有472,272。还有疑问就是:1.除了822排阻外,其它排阻也容易出问题吗?2.应该主要是虚焊,不是损坏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一次  这板子H55

网友:
这主板还是比较牛,有4个内存槽,三个PCI槽。8个USB接口,6个音频接口。

网友:
是的,实际维修中,如果怀疑应该先测量,而不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