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7SH08FU为什么要并联电阻?并联电阻后真值是否有 ...
请教TC7SH08FU为什么要并联电阻?并联电阻后真值是否有变化?

楼主(2015-12-02):
请教TC7SH08FU为什么要并联电阻?并联电阻后真值是否有变化?
请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那个是迟滞电阻

网友:
貌似没装这个电阻

网友:
整体电路上能详细说说工作原理吗?还有迟滞电阻?谢谢!
是的,我们都知道一般带“*”号的图表示板子上实际不一定存在(基本上都不装)

网友:
既然是0欧电阻,图中也显示可以不装,我想这电阻就起一跳线的作用。我见过类似电路,那个电阻也可以不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