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显示器不供电,新手维修求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5-12-02):
监控显示器不供电,插电没反应,初步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用万能表检测 3.15保险损害,直接换上后,插电后保险直接断了,又把100UF电容取下 测试90多UF应该没有问题,新手不懂,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应该是那个元件损坏了,应该怎么检测,谢谢!

网友:
保险,整流桥,开关管,对地电阻,这些如果不短路的话,不会炸,如果其中有短路,必炸机

网友:
保险烧断要先找出短路点才能换上保险

网友:
先修好短路点才行

网友:
直接改板子不就行了吗

网友:
烧保险了,一般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管及其S极的小阻值电阻,管理芯片都有可能已坏了。

网友:
桥堆,二极管,这些不排除你上多少保险都白给的

网友:
保险坏了   大部分时候  不是换个保险就能修好的    220V市电   你还是小心点   拿到专业的地方修   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说的很对 万用表会用吧   前面四个整流二极管  开关管  检流电阻  后面的二个站着的快恢复二极管  万用表都可以直接测出好坏的其它的只能用替换法或经验了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这样修是不行的,在还没有找到问题前,先不要盲目上电。

网友:
后级有短的

网友:
像这种烧保险的板子你没有基础最好不要乱搞 还是拿专业维修店去吧

网友:
有短路,先修短路吧。。。

网友:
看看大电容两端短路没有 那个铝片上的开关管可能坏了

网友:
。。。烧保险了不查电路又换上保险管!牛逼!  开关管 整流桥 大电容等都会引起短路!不会修就换板!

网友:
路还长,别急,就这么点东西

网友:
会不会查整流桥。四个脚的。就是四个二极管组成了。你得细心多学一学了

网友:
你的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烧保险说明前级有短路....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电源IC 300V滤波电容,主要元件

网友:
查整流桥 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