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背光不亮故障

楼主(2015-12-02):
手里有个联想G430的本子,独显的。背光不亮。刚开始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后来淘宝买了个高压条换上还是不行,确定背光灯管是好的。高压条换了也不行。有时候动动接头线背光会亮,有时候刚开机的时候会亮,然后闪几下就灭了。。。求指教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前辈请指教下,外接显示器是好的。。。此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线网卡的指示灯老是亮,插网线不能用,一直都是用无线上网的。。。。

网友:
平线有没有问题? 3.3v有到屏上吗。 查查

网友:
有可能屏线有问题或者是屏供电问题,你那个网卡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
你给的信息,明显指到屏线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量高压板上, 背光开启是不是有3.3 。  19v 有没有 。 亮度调节 3.3 有没有。

如果屏是三星的,灯管接头是容易脱焊的。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灯管问题,你确定排除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灯管问题,你确定排除灯管了??

灯管已经外接高压条测试过了是正常的。。。。

网友:
背光简单的,无非那几个条件,供电,开启  灯管

网友:
根据你描述,“动动灯管线就亮”这条原则,说明灯管接头处接触不良,氧化了。看下灯管电流是多少

网友(2016-01-01):
网卡短路  拔掉网卡芯片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了!找个明白人修修!

网友:
从你给我信心我觉得 你应该先换屏测试如果一样 再查高压条件 VIN ON/OFF ADJ 条件是不是有特别是在暗屏的时候测背光开启和亮度条 如果这两个信号还正常的话 问题就再屏上面了 根据你说的闪闪就灭的情况我一般都会认为是灯管打火了。

网友:
开机以后,当灯管不亮的时候就去测量高压板接屏线那边的4个条件,哪个不正常就修哪个。就这么简单呀。

网友:
大哥 换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