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 开机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5-12-02):
如题 这种故障换了EC 南桥,BIOS还没有好
笔记本
开机灯闪一下就灭

网友:
哪里短路了,应该

网友:
这种机器 待机正不正常 后级有没有短路 休眠信号正不正常 什么都不测量 只按经验来盲目修怎么修

网友:
不要上来就换桥换EC,有些EC是带程序的,还是要找张图纸看看

网友:
排除短路再说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修吧

网友:
你没有测量到哪里有电压短路的吗?如果没有就按时序来吧

网友:
是不是CPU 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短路了吧,多早早

网友:
也是觉得短路导致

网友:
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这也太盲目了吧 以上来就干ec南桥

网友:
电流跑多少掉电

网友:
这个描述太简洁了,具体一点才能分析

网友:
看楼主的发帖量,应该修很久了,很多故障是经验丰富了,有的时候人在一个固定模式里,容易出不来,实在是没思路,就从头查一遍,有问题的地方,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按开关看看35V电压有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