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实用技巧

楼主(2015-12-02):
笔记本维修实用技巧

1、短路:

     先用万用表把测一下 ,把能找到的短路的先换掉,还短的话再用烧机法找到并排除。要注意电压要一点一点升高,电流最高不能超过5v,最常见故障是电容击穿,特别是上管的滤波电容。

2、不上电不触发:

    排除短路后加电,看有无待机,无则看是保隔问题还是待机电路的问题,有则查kbc和南桥问题,还要注意一点,BIOS也会引起不触发。最常见故障是3v5v芯片损坏

3、开机花屏:

     先外接一下,如果也花屏,基本是显卡问题。如果外界ok,则有可能是显存颗粒,屏线,屏的问题,教大家一个技巧,可以用风枪380度对着显卡吹大概十秒,吹到手摸着烫了,立马上电,如果不花屏了则是显卡虚焊,加焊即可。最常见是显卡虚焊。

4、屏线好坏:

     一般我们怀疑屏线有问题时没有同样的代换,我们可以从任意一头的第一脚开始,点住一脚在另一端测,响了表示通了,一直把一边的所有脚都测一遍,都响说明ok,若有不想的,要么飞线要么换新的。

5、屏好坏判断:

    如果有备用的同类型的屏,我们可以换到客户主板上实验,如果没有我们就要用点屏工具了。也可以大致判断一下:我们都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好的颜色和坏的是有区别的,大家要仔细对比,这样起码知道屏幕本身没问题,逻辑板有没有问题另说。

6、开机黑屏:

     开机黑屏是指电源指示灯亮,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要看电流表,看故障出在哪里,在修主板之前要先把外设排除一下,内存,CPU,屏等。也可看代码确定故障。

7、不过内存:

     要先排除内存,用内存阻值卡查内存工作条件,打地址线数据线对地阻值,以确定是否是北桥问题,一般出此故障,北桥问题居多。集成的北桥除外。

8、不过显卡:

     在实际维修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不过显卡都是因为显卡虚焊引起,我们看到这种故障,可以用风枪把显卡吹热,再加一次电,看是否故障可以排除,如果可以亮机,基本可以认为是显卡虚焊。

9、开机后蓝屏死机掉电:

     这种问题最常见的是散热不好引起,其次是电容软击穿造成,其次是芯片虚焊造成,最后才是桥问题。一般我们都是先排除CPU,内存,硬盘,系统的问题,小电池放电,调节硬盘模式,恢复出厂设置,最后才会动客户主板,先加焊一下可能引起问题的地方,再把怀疑有问题的元件换掉,最后实在不行才考虑做桥,因为是可以亮机的机器,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别的故障,例如亮机的搞得不亮机了,因为主板本身质量问题无法修复,那我们就不好向客户交代。这种故障切记不要轻易做桥。

修主板注意事项:

1、 万用表测试的时候要尽量垂直去测试,避免碰到周围元件或芯片引脚;
2、 在测试每个电压或信号的时候要找一个方便简单的测试点去测试;
3、 找比较大的元件或测试点进行测试。尽量不要测芯片上测量。

焊接注意事项:

1、 不要紧张;
2、 不要松懈;
3、 要注意周围元件,避免将周围元件损坏或丢失;
4、 要注意去除手上静电。

网友:
挺好的一些经验,看了之后感觉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
照楼主分享的     修板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就喜欢自己总结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