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主板复位灯亮

楼主(2015-12-02):
昂达A55N主板复位灯亮

原作者:瞧瞧嘎嘎

  型号:昂达A55N 故障:复位灯亮

  这样的故障哟两大原因,板子供电没有出现,板子供电正常,缺少PLTRST信号。先检测供电。

  内存供电有1.5v正常

  CPU供电没有电压。不正常,AMD双桥时序和A55这些的时序差不多,CPU要有供电,先要有VDDA2.5V的供电。我在CPU的周围找找,找到了一个1117的芯片,一般就是VDDA2.5V供电的输出芯片。测一下。

  只有0.5v不正常。看一下芯片有没有5v的输入。

  5v正常,现在就是2个情况,一个是电阻问题,导致输出电压不正常,另外一个是芯片不正常导致芯片输出电压不正常。观察了一下电阻没有明显发黑的情况,先更换芯片看看。

  更换好芯片后,芯片输出2.5v正常的电压!!!

  CPU供电也出来了,主板也顺利的跑马了。

网友:
很好的案例啊!看来时序对修主板很重要!

网友:
真是捡到了,呵呵

网友:
1117的芯片反馈脚相连的电阻一般很少损坏,除非是受潮腐蚀引起的阻值变大开路。

网友:
学习了,时序很重要

网友:
这里1117输出vdda 2.5v电压值偏低,要是输出引脚后级相连滤波电容没有短路的话,本身上电工作一般不会发烫。

网友:
现在已经进入了H61  A55维修高峰期了,天天收到很多这样的主板。。

网友:
老大。你上次修的那个昂达A55N的主板RV73电阻是多少阻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