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例AM3主板上CPU拉低内存电压,假负载正常

楼主(2015-12-02):
主角是ga-880gmud2h,开机上电,风扇不转,直接测U供不出来,桥供电没有,再量内存供电0.5V,告之用户板坏,要修第二天再来拿机。
裸板测各大供电均无短路,再次上电,发现内存供电有1.54V出来了,什么情况啊,玩我~上假负载,有复位,量供电都是好的,马上断电上CPU,此时问题来了复位没了,量内存供电0.5V,U供电0V,测内存供电上下管G极,发现都有电压,不过下管为2.6V,偏低了,正常应该是8V以上啊,马上想到了保护,CPU????,找个好板试,CPU是好的,内存也好的,内存供电芯片是ISL6545CBZ,手上没这玩意,看到桥那边有一个,把芯片掉换,连试好几次都是一样结果,没办法,上网查……不知道是没人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没修好,反正是查不到吧!!看到伟大的坛子里有份图纸,让哥看到了希望啊
下了份图纸对着板子慢慢量,奋战了几个小时,最后终于可以跑码亮机了

原因是内存供电这边保护了,现在把4脚出来的12K电阻去掉,开机电压正常,这样搞不知道可以用多久,望高手们指点一二,至于为啥花这长时间,跑线路单凭个图纸也难找到元件啊,D45那个我看了半个钟找不到位置在哪里

网友:
感觉是芯片不良

网友A:
这芯片早换过了还不良,注意4脚有个OCSET,外接电阻接地是过流保护脚

网友:
D45二极管位置在这里可以顺着ISL6545CBZ 7脚定义开启信号引脚就可以找到。

网友:
D45二极管位置在这里可以顺着ISL6545CBZ 7脚定义开启信号引脚跑下线路就可以找到。

网友B:
类似的PWM供电电路中下管的G极都没有这样的电阻。估计与芯片的性能、批号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PWM供电电路中下管的G极都没有这样的电阻。估计与芯片的性能、批号有关。

这里电阻设计推测是防止PWM芯片本身损坏4脚出现对地情况输出大电流烧毁下管。

网友:
芯片不良的话,上管G级工作电压也会出现异常现象,这里下管G级为2.6V的话,本身就不会完全饱和导通接地使上管S级输出到电感两端的1.8V内存主供电形成回路循环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电阻设计推测是防止PWM芯片本身损坏4脚出现对地情况输出大电流烧毁下管。

我认为是使下管能够可靠地截止所设的。也就是提升下管驱动信号的下降沿数率。

网友D:
是这是12K电阻阻值偏低了

网友:
这分析的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是12K电阻阻值偏低了

是的,就是阻值偏低短路引起的。

网友:
示波器可以测下2个管子导通情况

网友:
学习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E:
如果内存电压偏高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内存电压偏高怎么修

查下内存供电管理芯片fb引脚相连反馈电阻有没变值或者boot引脚工作电压。

网友F: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修好了 可以自己多测试几天再拿给客户的  D45和D44是双二极管  应该找的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内存电压偏高怎么修

调节FB脚的二个电阻大小。

网友H:
这是什么原理呢?是电阻变质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回事,怎么你的回复都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什么原理呢?是电阻变质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推测就是电阻变质导致下管导通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早换过了还不良,注意4脚有个OCSET,外接电阻接地是过流保护脚

ocset这里可以定义为开关控制下管的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

网友I:
内存不供电,竟然也出复位了 ,不可思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内存不供电,竟然也出复位了 ,不可思议啊

这是上cpu假负载的情况,主板复位才会产生。

网友J:
典型的供电带不了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典型的供电带不了负载

可以这么理解,上假负载这里只能测量到cpu参考工作电压值,而真正的核心电压产生是要等前面的内存单元电路主供电正常以后上真u才能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修好了 可以自己多测试几天再拿给客户的  D45和D44是双二极管  应该找的到的

这里内存供电开启应该是由IO芯片工作控制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是电阻变质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是拆掉还是换新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少  能修好实力杠杠的~

网友K:
这个是什么情况,内存过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调节FB脚的二个电阻大小。

谢谢楼主了,再问一下是按图上的原值换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查下内存供电管理芯片fb引脚相连反馈电阻有没变值或者boot引脚工作电压。

换FB两个电阻,拆下来测量是12K换上去测量只有2.6K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了,再问一下是按图上的原值换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阻值?

与原值代换相差不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FB两个电阻,拆下来测量是12K换上去测量只有2.6K这是为什么呢?

在线与拆下电阻测量本身内部阻值是有差别的。

网友:
阻止小了,这个要是我还真心查不到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什么情况,内存过流?

这里故障应该是芯片4脚相连电阻变值导致检测此引脚输出电流值功能机制异常关闭下管饱和导通工作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上cpu假负载的情况,主板复位才会产生。

哦,不好意思,没仔细看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与原值代换相差不大就行。

如果原值代换了,且基准电压正常,供电正常,内存供电还是偏高不跑码,同时北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偏高,且北桥发烫,会不会是北桥引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原值代换了,且基准电压正常,供电正常,内存供电还是偏高不跑码,同时北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偏高,且北 ...

AMD芯片组的

网友:
查下boot脚电压或许更换芯片试下

网友:
  不错 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我也学习了 原来是下管驱动接地电阻拉低到下管G级的电压。。。

网友:
由于表的原因,电阻测不准,所以真正的原因没找到,是不是电阻变值引起,只能猜了,以后再碰上电压出不来的各位可先拆掉那个电阻试试,自发贴至今,用户也用了这久还没返修回来,应该是修好了

网友:
各位老师分析的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阻在其他芯片的类似电路,如RT9202是没有的,应该去了也能工作,只是少了份保险。

网友:
那电阻应该属于保险之类的玩意

网友:
是因为内存供 电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