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1 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5-12-02):
机器型号:Ipad mini1

故障:客户描述不开机

维修过程:    既然客户描述WIFI芯片短路,拆开机器后,从原理图找到WIFI的供电,测量WIFI芯片旁边供电电容,C47004-WIFI  C47003-WIFI
打开迅维网点位图查找电容位置。如图1所示。

图1 点位图

在实物图找到对应位置,如图2所示。

图2 实物图

发现确实短路,把WIFI芯片拆掉后,在去测量不短了,能确定WIFI芯片确实短路损坏。

通电测试发现还是短路,看来故障没这么简单,

继续查找故障测量其他供电有没有短路。在测到硬盘附近电容时发现电容C1401 C1402电容短路。通过查点位发现是PP3V3_out短路如图

这个供电是电源芯片直接输出,所连接的芯片和电容比较多。按维修经验来说电源芯片坏的比较多。果断把电源芯片拆掉。再去测量发现不短。
电源芯片也坏了。让马云给我发了几个 高温WIFI和电源,电源芯片型号343s0593-a,原封的为40元一个还不包上机。

货到后换电源IC上去,开机能亮了看来运气还不错,接着换WIFI就不怎么幸运了,吹上去,测试无WIFI,不包上机太坑了,第二个焊上去才OK。
下边是修好和焊接好的图片。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打印机版块的版主修手机也这么D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打印机版块的版主修手机也这么DIAO

这个都被你知道了,记得不要告诉别人哦,

网友:
  技术不错  IPad     不会修

网友B:
技术可以牛的,怎么最后一张照片有点嫌疑啊。

网友:
手机比笔记本更难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以牛的,怎么最后一张照片有点嫌疑啊。

啥嫌疑,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以牛的,怎么最后一张照片有点嫌疑啊。

图片就是实拍的,连接的是我们迅维实地 317教室的网络,没看到截图么?
你说的嫌疑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以牛的,怎么最后一张照片有点嫌疑啊。

什么嫌疑
ipad mini

网友:
没有积分啊。。。我好难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啥嫌疑,说说你的看法

我其实没有说技术贴啊,我说的是。你们那个连接是一个赌博网。我就对此有点那个看法,其实也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其实没有说技术贴啊,我说的是。你们那个连接是一个赌博网。我就对此有点那个看法,其实也没什么

哦,那个连接 只是同事 设置的好玩,胡乱设置的,并不知道是赌博网站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分不多 不用谢哈

网友:
还没整个Ipad呢,有机会要学习了

网友:
感觉买芯片真是个坑,纠结

网友:
哇!屌爆了!

网友:
技术不错哦,技术还行哦。

网友:
朱老师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