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K42JR档内存维修

楼主(2015-12-02):
华硕版号K42JR档内存维修

原作者:chinafixRookie

        华硕 K42JR
     板号 K42JR V40 待机 0.028A
     回落到 0.008A,
     触发电流上到1.5A不亮机,判断为不过内存
     测量内存插槽上PCH_SMB_DAT电压波形正常,PCH_SMB_CLK无电压无波形,测量隔离管已经发出读取内存的数据/时钟波形,确定内存插槽和隔离管之间断线,飞线触发亮机,ok收工

图1

图2

网友:
好简洁!!!!!能不能加深我们的理解

网友:
戴尔机器上碰到过

网友:
量的很仔细啊,请问这个1.5a你是用什么判断内存的问题的,跑马灯还是拔了内存看的

网友:
把波一起拿出来看看啊

网友:
我表示我看不懂,

网友:
动作太快,没看清。来个慢动作回放

网友:
我们小小白直接就看不懂,,图纸也没有个。。。照顾一下我们小小白可好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