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网卡能认到,接网线没有反应,灯也不亮

楼主(2015-12-02):
最近生意不怎么好,今天早上朋友送来一个笔记本说有线上不了网,我就接手看一下,能认到网卡,本以为是驱动或者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驱动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不行,看来不是软件的问题了,就拆机检测,测试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啊,也没有进水或者断线啊,怎么就不行呢,想想插网线灯不亮,感觉和没插网线一个样,感觉应该没有唤醒似的,找图图纸测量LAN_WAKE#,发现电压1点几伏,图纸好像是3.3V,看图纸是连接到R606,电阻另外一端是3.3V,看来是电阻的问题,换个10K的电阻后正常了,插线灯也亮了,没什么技术含量,最近生意不好,钱不好挣,就挣点积分吧,哈哈..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4/clip_image002.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5/clip_image002.jpg

网友:
抢个沙发我来做

网友:
楼主 经验丰富 够细心

网友:
电阻坏的遇到好少哦

网友:
电阻坏很少见,一般我都直接换芯片去了,那管那么多哦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多多留意还是能修好的哦

网友:
一般是驱动问题吧!换电阻很少坏啊

网友:
给加点分吧

网友:
不错呀,没走弯路

网友:
电阻坏的很少的  难道被雷劈过?

网友:
网卡唤醒电路部分检修的少!楼主查得够全面的。

网友:
一般的,就换芯片了,换了还不好,就加USB

网友:
先查条件在换东西 不走弯路  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不够啦 下次你发帖给你加满分!简单明了

网友:
很好的例子啊     飞翔是一种美德

网友:
思路清晰,沉着冷静,功底不错,多多发贴

网友:
学习经验来着。

网友:
shjsdc.kjhz.skjdc

城市维客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