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5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5-12-02):
戴尔1425内屏不显???换了显卡板,还是一样,bios刷过!无果!屏不亮,无显示!有谁遇到过

网友:
外接试了吗?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查下供电和信号看看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抓到屏,显卡板接口有问题吗?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屏街口打值!测条件啊看看有无EDID有没有平供电等!你的电流跑多少啊 ?内存过了没?

网友:
外屏显不显

网友:
外接正常,显卡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街口打值!测条件啊看看有无EDID有没有平供电等!你的电流跑多少啊 ?内存过了没?

edid直接没电压!外接都显示了,屏接口阻值都正常!屏也没有屏开启电压,用键盘切换屏有3.3v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抓到屏,显卡板接口有问题吗?是不是接触不良

换了三个显卡板,全都一样

网友C:
屏线什么的换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什么的换下看看,

屏线全测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板子有好几块,不知道哪里问题。抓屏的信号都有,就是点不亮屏

网友:
外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