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触发掉电重起维修

楼主(2015-12-02):
障:触发后电流到0.16A左右就掉电重起
处理:先看下板号   拿到手后,打打各大电感都正常。触发瞬间也有电压产生。那就测量下HWPG看看,触发瞬间,哎,有高电平,等等。。。。。怎么只有1.6V的电压啊,这不对啊,应该是3V啊?难道是被拉低了???

测量R526电阻两边都只有1.6V左右,断开R526电阻后,发现是+3V转换电压不正常。追踪,发现是PQ28转换过来的

测量3脚 电压正常,1256脚电压也正常,4脚只有1.6V,很明显,此管坏了。
触发瞬间去短接4脚和1256脚,发现电流能上到1.2A左右,但不显示,奇怪。。。。 思来想去不明白,最后想着反正这个也是坏了,先料板上找个换上。很幸运的就找到了一个。换上,再试着按下开关,亮机了。。。。

网友:
图片拍的挺清晰的

网友:
l600掉电重启一般先刷BIOS后换NEC大电容

网友:
广达的HWPG信号上啦都I按压不正常,导致掉电

网友:
HWPG电压被拉低导致的重启按道理来说他因该掉电啊

网友:
就怕修这个故障

网友:
不错啊!思路清晰,关键点选择恰当。

网友A:
这个掉电重启还没碰到过,只修过 显卡供电不足掉电,还有就是CPU背面大电容

网友:
这机器上次遇到过,没修好退机了

网友:
思路清楚,广达的掉电我就喜欢找HW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掉电重启还没碰到过,只修过 显卡供电不足掉电,还有就是CPU背面大电容

掉电有很多 供电不全 时序错乱 PG逻辑 温控等

网友:
有可能你镊子没捏紧上电时松过

网友:
lz高手啊 不用经验 直接测量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错的技术

网友:
思路清晰  这技术真的事佩服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有很多 供电不全 时序错乱 PG逻辑 温控等

温控的没修到过,这些有机会再去上班再看看,谢谢天意大哥的提示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广达的经典故障

网友:
修的不错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不错很精益

网友:
楼主你测量来得及呀

网友:
可以哎,没东西修,也只能看看帖子长经验啊

网友:
广达主板 掉电,大多都是HW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