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大短路维修之亲测实践桥代换,!

楼主(2015-12-02):
接机: 同行送修的机器N5110,说是停电之后没拔适配器,来电了就听见电脑响了一声导致点不亮机了维修过程:接下机器可调电源点了一下,大短路。拆机检查,首先大概看了一下发现3 5V管理芯片边上的N管都烧黑了,网卡芯片也烧了个洞,一般大短路烧到这种境界算烧的厉害了,万用表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全部短路,不管了先一步步修吧,首先换掉N管之后再测公告点阻值有了,各大电感也正常了,通电待机为0.17偏高,公共点19V有电压了但是无待机3  5V找到图纸准备测3 5V芯片的时候发现3 5V芯片有腐蚀,我当时就暴走了,马马个蛋还进过水!暴走归暴走机器还是要修的,这个芯片是51123的找了一下没有 只有51125的线试试吧换上去一个通电测试电流瞬间就跳到1.6测电压有3V 没有5V,郁闷了测5V电感又短路了,上烧鸡大法伺候,,板子上到处摸,发现桥跟3 5V芯片巨汤,完蛋桥可能挂了,还是2合1的桥,先从简单的来又找了个51125的换上去 通电测电压还是一样没5V,难道不能代换51123? 找到之前取下来的51123处理掉腐蚀的补上焊锡焊上去在测试3 5V有了 待机还是偏高且不触发,先干桥吧,找了下没有这个BD82HM67的桥只有65的 到坛子里看了下代换的有一个实列是67代65的我这个是要65代67不敢确定是不是可以带就发了一个67的回来也不贵才45块,
第二天到货 焊上桥通电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8关不了机 测电压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了,RST#复位也出了,各种郁闷找了个BIOS刷了涛声依旧,电压都有了复位也出了,冷静冷静经验判断还是怀疑是桥本身问题,再次上BGA重植下来还是一样,再发一个?耽搁时间客户又吹的紧,找到之前的HM65试试吧 不行再说发货,上BGA取下焊上通电触发了电流上到1.3在回到1.0 ,接屏再通电亮机,换了个小板进系统测试全部正常,次机修复。
结论:BD82HM65可以代换BD82HM67 希望可以帮到小伙伴们。 加点分吧发帖不易啊!!!!在此祝各位同行生意兴隆,大把大把的赚钞票,加分的赚的更多!!哈哈

网友:
生意兴隆吧   希望生意都能好点!!!!

网友A:
把你67的桥存好下次拿出来原型号代换测试你的桥是否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67的桥存好下次拿出来原型号代换测试你的桥是否好

是啊,就是不确订坏没有又没有短路,老板都不加点分我

网友:
看来楼主那的生意还不错嘛

网友:
BD82HM65可以代换BD82HM67。谢谢楼主亲测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就是不确订坏没有又没有短路,老板都不加点分我

留着呗 就怕是你桥不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原来是可以替换

网友C:
看着很累,鼓励发帖
下次可以多穿几张说明的图片插到中间

网友:
同一个平台的桥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HM65是可以跟HM67对换的,我都不知换了多少个了

网友:
我说我一天到现在为止没开张 你们信么? 所以我来加分了 但是为毛只能+2分了现在

网友:
65 67的桥本来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楼主代换还没亮机。。。。

网友:
65换67  76换77  86换87   参考文档前者比后者少磁盘阵列功能而已,所以都是可以换的,如果人家要做磁盘阵列那就必须原型号换了咯。

网友:
和55的时候一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累,鼓励发帖
下次可以多穿几张说明的图片插到中间

额 之前也没想发帖来着,所有证据都没留下, 后来看这个桥代换论坛没有才发的 所有好多图都没拍。

网友:
楼主好精神啊   学习了

网友:
没积分啊。。。

网友:
没积分的我好难受啊

网友:
代换成功!!!!!!!!

网友:
电脑不好做了 明年回家种地

网友:
楼主的宝贵经验 我会铭记在心

网友:
这两个可以换,谢谢了我又一台正好试试

网友:
一直都在互换,没发现什么不对

网友:
代用过确实能通用滴,这桥比较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65的也行啊,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