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傅指点思路!!!M4A77T

楼主(2015-12-02):
开机通电秒断
俄罗斯诊断卡提示NO
强制上电 测了下电压
内存1.48
VDDA 2.49
北桥1.08
南桥 1.19
Vcore 0.97
HT 电压1.19

VBAT 3.3

32.768K 一个脚对地1000+ 一个脚0

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这板子是能触发吗?先BIOS,再IO。

网友:
上电秒掉

网友:
当然就是32768出问题了,不应该为0的。估计和32768相连的小贴片电容穿了

网友:
南桥看看桥跟IO之间线路芯片是否发烫,这问题有点像是南桥短路

网友A:
果断换晶振,不行再查谐振

网友:
晶振对地不正常 先换晶振 还有晶振不正常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IO换了看看

网友:
直接查32.768K那边的问题就好了,除了谐振电容,那就是南桥坏了,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晶振,不行再查谐振

晶振本身是不会引起短路的,请知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晶振,不行再查谐振

别误导楼主

网友:
桥和谐振电容吧
先让对地阻值正确 处理好再说其他的

网友:
先查32.768吧,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