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6850HAWK 死机黑屏

楼主(2015-12-02):
求助
V星6850HAWK,XP系统装上驱动开机读完系统就黑屏死机
WIN7 装上驱动开机几分钟死机黑屏
求助什么问题
如何自己维修
谢谢
win7

网友:
不稳定,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6850容易GPU虛焊唷(尤其是V星H係列風扇)
這種裝完驅動就黑屏
就不太可能是BIOS電源等問題~(經驗)
所以進烤箱~上拆焊台回GPU吧

网友:
一般进系统黑屏G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每次碰到加焊没用,都是换GPU好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最好更换一下

网友:
加焊芯片试试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