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不定时重启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5-12-02):
RT,不定时重启的问题最难解决,基本无从下手,希望高手指教一二,该怎么下手?基本是哪些地方有问题?有什么好办法修理?烧鸡法行吗?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
先说明下什么主板再发到论坛,好让技术员给你参考

网友:
这个东西的确不好搞,请高手

网友:
换电源,换主板,不敢搞到你头大也查不出

网友:
明确概念  不定时重启   关键词2个   不定时和重启
重启的诱因
1  开关排针低电平持续4S以上  2  复位开关低电平  3 某路电压异常  4 温控电路异常  5 ATX供电源功率不足   6外设病毒等  7    IO和PCH桥问题
然后结合 不定时  予以维修

我的思路  供参考
一、询问和目检
询问直接使用者在什么情况下 导致这样的? 同时目检主板外观

如客户安装了什么软件才这样 可以卸载那个软件等. 或客户自己清理灰尘后才这样.
a CMOS放电,清理灰层,重新插拔CPU和内存或硬盘.(实践中,很多插拔CPU,好了)
b 必要时,拆下主板,拿到工作台上测试.  这样排除了外设,PCB板接触性,以及TAX电源问题,因为工作台肯定另外电源.

二、重新安装系统  排除系统问题

三、进入BIOS,禁用外设,看看.也可以挨个拆除外设IC排除.

四、刷BIOS.加焊重植桥  更换IO.

五、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