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 笔记本DDR3内存脚本位图

楼主(2015-12-02):
工控主板: 凌动n270 或D425 cpu ,主板BIOS 采用PHOENIX BIOS资料。
1.数码卡档03或EO代码,同时蜂鸣器长叫七声时,表示主板不读内存条。检查内存引脚第200,202pin sda/scl 系统管理总线信号,检查199脚VDDSPD 3.3V电压是否正常,同时用万用表量测对地阻值。
2.数码卡档2A,2D,2E代码,表示主板内存自检不过,可用内存灯治具照或万用表对地量测数据和地址信号是否正常。
3.内存槽开机不稳定时,检测203、203 VTT 0.75V.第一脚VREFDQ 0.75V参考电压及阻值。时序上查第30脚 RESET信号。

ddr3 sodimm.pdf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感觉这个资料没什么大用

网友:
这应是楼主的维修笔记吧!

网友:
   工控主板是计算机台式主板和笔记本主板之中间产物,主板线路走内线六层。所以内存槽脚 位点信号阻值 和信号正常,可以有效判断CPU 桥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