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3G版开机无显示无背光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02):
故障现象:5S  3G版开无显示

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开机发现电流正常,但不显示。
首先观察J5显示座无明显腐蚀氧化痕迹,测量座子对地阻止正常,测L41 L42 L43 信号线对地阻止,发现阻止正常。
L41 L42 L44这几根信号线是到CPU的,这几根线没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CPU问题不大,

通电接上屏测量显示屏供电,发现显示供电PN5V7_SAGE_AVDDN (负5.7V) 、PP5V7_SAGE_AVDDH(正5.7V)、PP5V1_GRAPE_VDDH(5.1V)等均无电压。

以上几组电压来自于U3(显示屏供电芯片),找到U3,测量U3的供电正常,
测开启信号LCM_TO_CHESTNUT_PWR_EN 1.8V也正常

供电正常、开启也有,还没电压输出,那就是U3本身损坏,直接换U3,换完U3后各路输出都正常。

接屏试机没有背光,测量背光供电,PP_LCM_BL_ANODE、PP_LCM_BL_CAT1、PP_LCM_BL_CAT2
以上几路均无电压。

几路背光供电来自U23,  U23输出背光供电经FL24、FL25、FL26送到显示屏接口,测量这几个电感没问题。
进一步查U23的供电,发现U23的供电没有,U23的供电是经过L3过来的。

测量L3发现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L3电感开路。拆下换掉,

开机屏幕显示正常,

网友:
正想学智能手机维修,收藏先看下。

网友:
手机图纸在哪里搞的?

网友:
看一下   正学手机那

网友:
楼主电路分晰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
精彩呀,高手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很好很高兴,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又学了一招,很好的维修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