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风扇转一下停! 缺少供电 附上图纸一份!

楼主(2015-12-02):
板号GA-H61M-DS2

故障:触发 掉电  一直循环

为了方便测量  把PSON强制拉低  这样就可以强制上电;方便测量那个电压没出来!

习惯从CPU先测   CPU供电OV   主控芯片95836  供电5V正常    EN  0.04V  有问题   查VR_ON来源来自Q18(受控与总线供电  VCCSA供电;)

测Q19  B级0.9V    Q19C级  4.2V   说明Q19 挂了            !    懒得换Q19    直接把Q18拆了

这样只要总线供电有了   就会上拉CPU电源管理芯片EN!

然后就亮机了             加分啊!

GA-H61M-DS2 R2.01.pdf

网友:
写有很详细,很好

网友:
简单 明了 有图纸  最好还是 上 q19

网友:
真羡慕你,找到工作了,我们这里当学徒生活还要自己掏腰包

网友:
技嘉板,小三极管坏得比较多,已经成通病了

网友A:
师兄的技术越来越好啊,6分送上

网友:
把PSON拉低强制上电是个好办法,但上电前应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的技术越来越好啊,6分送上

大神  你怎么可以加6分?      我才可以一次加2分!

网友:
你运气好,这块主板 如果有开启信号  还是没有CPU供电的话,就非常难搞。。

网友:
咋现在只能加两分啊

网友:
总线供电转换开启信号不成功导致的无cpu供电,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控制芯片开启信号的MOS管或三极管损坏

网友B:
以前刚学修电脑的是 经常强制开机 现在 都不敢了  怕把故障搞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刚学修电脑的是 经常强制开机 现在 都不敢了  怕把故障搞严重

不短路           怕什么?

网友:
还是换了q19好一些.

网友:
写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