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H61H-G11主板的 lvds接口是啥型号的?

楼主(2015-12-02):
                  这鸟板子 屏线好难找啊。。

网友:
自己在背面焊接了  接口 。在线测试 居然 没有 5V ,难道是 LVDS 接口 偷工减料 没用了。。 看 芯片有啊。。

网友:
好奇怪的板子

网友:
工控板吗?好像很先进

网友A:
这个是标准的lvds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的lvds接口吗?

不知道是不是标准的。好像 屏线不好找。 在线测试好像 出来的 LVDS接口  上面的 5v都没有。芯片有 没有用。真是TMD好悲剧啊

网友:
不管是什么屏线接口怎么也要有屏供电吧

网友:
这种一般有跳帽的,模式可选择

网友:
呵呵,脑洞大开

网友:
这接口第一次见,稀罕

网友:
看情况是一体机上的   很多一体机都这样的  这些LED接口都有专门供电

网友:
跳线设置了。无效 还是没有 5v 、、、

网友:
P这样的接口好像我有,回去找找,你要不?

网友:
有可能不需要5V呀。有3.3V和19V就行呀。

网友:
没有见过,感觉很好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一体机主板要多少钱啊?

网友:
某宝上二手的居然卖400多。。。

网友:
今天维修笔记本 华硕X42J, 拆机的时候发现 屏线接口和这个主板接口一样的,还插拔了一下。。 难道是 笔记本屏线可以用。那天我下个图纸对照一下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