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笔记本电流触发后上升到0.06

楼主(2015-12-02):
笔记本电流触发后上升到0.06之后就 的不动了,待机电流正常,发现3v5v电感上的电没输出,经过老师的再三检查后,发现主板上的线不行了,然后剪了块别的主板上的3vv5模块下来,飞线上去 ,,电流上升到0.2,装上cpu和内存上升到0.8了,已经跑码过内存了 ,这个是内存条排阻上的波形,先外接显示屏不显示,怀疑外屏坏了,再拿个内屏最后显示了, 我只想说一句,还是专业的老师牛逼啊!最后已经装上可以用了!最后说一句,老师是迅维实地出来的!

网友:
本人新手高手勿喷

网友:
果然还是个高手,剪板也行

网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最好还是修复,更可靠!

网友:
【迅维】修实地出来的就是牛 都已经是师傅级别的了 你老师是大神哟

网友:
老师不仅是高手,还是个帅哥!

网友:
好牛的样子, 能修主板上的当然更好了

网友:
还可以把别的板子剪下来用,这种思路怎么感觉像换高压板驱动板。。。。。

网友A:
没看明白 怎么修好的,没有待机电压 怎么能上电呢

网友:
学习了,以前想过,但没实现

网友B:
一大一小 两个头 很显眼 哈哈 修的不错 那个小板能塞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怎么修好的,没有待机电压 怎么能上电呢

找了一块3+5的小板 把其需要的电压接上去 以及发出的信号也接上 把输出来的电分别介入主板 这就是待机 有一种傻瓜式的小板 40-50一个呢 好贵的不过上面写有各个需要介入的电压名称 对号入座

网友:
高手啊,这样好是好了,可怎装上去啊

网友:
现在的人越来越刁了什么都改的出来

网友C:
很有创意,就是不知道剪的板子也不小,最后装了那儿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剪板的还没有试过,有机会要试试

网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创意,就是不知道剪的板子也不小,最后装了那儿了

最后装在了光驱上面 把C壳用剪刀剪了一个四方口子 键盘有一丁点鼓 但是不影响

网友:
移花接木,虽然修出来了,但这将费很多的时间,修好也容易出问题。
如果把过程描述清楚一点就精华了。

网友:
这么厉害,太强悍了。谁来教教我呀?

网友D:
技术上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怎么装进去是个难题。

网友:
徒孙很给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上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怎么装进去是个难题。

是我亲自安装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上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怎么装进去是个难题。

是我亲自把那块板安装进去的

网友:
这样也行啊 呵呵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待机就有 35v产生的,其实没什么bin en  pg  输出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原板子能修复 还是以维修原板为首选
加分鼓励

网友E:
楼主可以再详细点吗,飞了几根线,然后都是飞的那个信号和电压,有没有具体的,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再详细点吗,飞了几根线,然后都是飞的那个信号和电压,有没有具体的,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本人第一次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大一小 两个头 很显眼 哈哈 修的不错 那个小板能塞进去吗

可以筛键盘下

网友:
支持想象力的改线

网友:
技术不错,说下飞哪几根线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再详细点吗,飞了几根线,然后都是飞的那个信号和电压,有没有具体的,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有照片也可以的,就是比较辛苦了

网友:
没看明白  怎么飞线的

网友:
剪板这招还真管用,不过要想找个位置装好就难了。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

网友:
一看就是湿地出来的

网友:
高手,改天我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