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02):
机器型号:华硕X88V

板号F83VF REV2.0
故障现象:插稳压电源0.009不触发

维修过程:
拆开机器,测量3V/5V电感发现有3v5v

然后测量EN1/EN2开启信号,发现EN23.3v左右电压,EN10.4v左右,EN1明显不对.(EN15v开启,EN23.3v开启。)  查找EN1ENBL)的来源,发现ENBL5VO_ENBL转换而来。

然后再查找5VO_ENBL来源,5VO_ENBL+3VO经过一个复合场效应管转换而来。
接着测量复合场效应管第5,6,7,8脚有3.3v,第三脚无电压,第四脚0.4V左右。VSUS_ON 3.3V正常,Q910850v正常,R9100219v,第10.4v左右,明显不对
应该16v左右分压就对了,问题就在这里哦。
果断测R9100/R9113电阻阻值发现R9100阻值80千欧,R9113阻值8.4千欧
更换电阻问题解决。
帖子排版不好,请大家见谅。

网友:
分析给力,果断加分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
分析得不错,给你加分了哦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谢谢

网友:
排版没排好 编辑时可以选择 插入图片上传图片后点击图片编辑页面会出现图片  编辑光标在哪里 点击图片就放哪里 下次发帖可以试试哦

网友:
太高手了.......

网友A:
我一直以为电阻只会变大     原来还是会变小的  560k变成8.4k了

网友:
排版排的已经不错了,维修分析的也很给力,真是太谦虚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事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不错,很细心,电路也分析的不错,理论比较扎实

网友:
不错的维修贴子

网友:
哦,不错啊,真是高手。我怎么就学不会呢

网友:
楼主习惯很好

网友:
华硕的板子如果没有点位的话修的很吃力。

网友:
分析得不错!基础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贴

网友:
厉害。。。附上图纸更好了。。。

网友:
看到有人要图纸,我就上传了ASUS F83vf 图纸 点位图 ...

ASUS F83vf 图纸 点位图 软件.zip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心难整,前几天遇到一X54H使用掉电,温度不高,整了好久都没整好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思路清晰

网友:
这机器还爱坏晶振。

网友:
虽然有点乱。不难看出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配合点位才能搞  ASUS、

网友:
思路清晰,新手最喜欢看这种教科书类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挺扎实的

网友:
从没遇到过阻值变小的,已赞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好修,不过,电阻坏的不少。

网友:
楼主分析很明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待机就是只有3v,没有5v

网友:
这是第二次遇见 电阻变小的了

网友:
大家多发华硕的通病上来

网友:
一般来说电阻变小的不多 一般都是变大

网友:
思路清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电阻只会变大     原来还是会变小的  560k变成8.4k了

常事  我经常修到电阻变小的  当时一说还很多人不信  华硕的有   仁宝的主板也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事  我经常修到电阻变小的  当时一说还很多人不信  华硕的有   仁宝的主板也修到过

对啊 我也常修到

网友:
asus的老机器很好啊,有图纸有点位,修板子像开作弊器一样爽。

网友:
楼主很细心,分析思路也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