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 关于电源的 问题

楼主(2015-12-02):
举个列子  现在有个电脑 它的电源额定功率是 750W 。在 不加 显卡  和  加显卡的 情况  这个电源的 输出功率 会不会变动?还是不管装不装显卡,电源始终输出750W?

网友A:
额定功率750W只是表示它有能输出750W的能力,至于实际输出了多少要看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功率750W只是表示它有能输出750W的能力,至于实际输出了多少要看负载。

支持,说的很对.....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
750W只是这个电源最大的输出,实际输出要看所带的负载。
你可以买个“电功仪”测量

网友:
这要看实际负载多少,最简单的例子,手机充电器插在插座上,不插手机,一天到晚也不热,插上手机充电一会就发热了

网友:
楼主需要充充电呀 ......

网友:
电源输出的实际功率由负载决定,

网友:
电源的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是指电源能够提供的最稳定和最大功率,就是说负载最好不要超越这个功率(额定功率)范围,实际使用功率主要由负载决定的,就是你整机的实际使用功率多少实际就输出多少。

网友:
这个就是你最多能背得起100斤的米   但是不代表 你每次背米 都是背100斤

网友:
这代表这款电源最大输出功率是750W,但是实际在使用中输出多少功率是根据你电脑的硬件的功率总和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