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 不触发

楼主(2015-12-02):
待机电流0.016待机 3 5V都正常,开关有3V,刷过BIOS,换过EC,查充电芯片无ACOK#输出,打阻值500多,没有短路,帮看一下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EC 117一直为低电平,供电正常,这个是直接进入桥了.

网友:
换桥试试没啊

网友A:
LID# ECRST#都为3.3V吗?

网友:
EC 117一直为低电平不跳变的话就是不正常!查EC的外围条件。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高电平,BIOS片选。

网友:
继续查EC的触发条件

ec有无读取bios  是否断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ECRST#都为3.3V吗?

是的,,,都有3.3

网友:
按5、6楼的指导试试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