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misA55M-S41-MS-7804 无cpu供电

楼主(2015-12-02):
misA55M-S41-MS-7804
故障:无cpu供电,无复位
上电测试内存1.5V正常,vdda 2.5正常,cpu为0.6v(锁定目标)
cpu供电主IC为up6215,两个副ic为UP1955P
测EN 33pin有电压开启 , VDD 5   (5v正常)
up1955p正常参考如下
1脚:13.27V 2脚:0.46V 3脚:12.3V 4脚:12.3V
5脚:11.14V 6脚:0V 7脚:1.11V 8脚:2.05V
测其一up1955p 2脚1.8V 下管输出0v,另一up1955p 2脚0v下管输出1.1,试着更换一up1955p 2pin 输出1.8那一块(故障依旧)
不做思绪,在目标锁定up6215更换后,cpu输出1.1V,主板还是不跑码,试图刷上bios故障依旧,最后锁定cpu更换,故障解决
另付bios文件: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misA55M-S41-MS-7804 VER;

网友A:
果断,干脆!有风度!

网友B:
思路不错,BIOS是在论坛下的吧!下次给出链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BIOS是在论坛下的吧!下次给出链接就好了

是的!确实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BIOS是在论坛下的吧!下次给出链接就好了

是的!确实没问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干脆!有风度!

你也可以!

网友C:
楼主 说的太简单了 没看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说的太简单了 没看够

等明天我再出一篇,昂达cpu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明天我再出一篇,昂达cpu掉电的

写的有技术 要霸气上档次呀 明晚上准时收看

网友E:
为什么2脚没电压进来反而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2脚没电压进来反而有输出?

参考值你没看?

网友:
简单明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