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L2230-B2显示器局部发黑

楼主(2015-12-02):
显示器拿来时客户说是在屏的右下角和中部偏左底部发黑,故障有时候好好的有时候出现,每次出现故障不超过十几秒。有时一天几次,有时一周都不出现。屏号:M215HW02 打开后拆卸下LED灯条,开机故障没出现,检测每个LED二极管灯芯都正常,连续试机也没出现故障。本想给换个LRD灯条但客户要求原装,真不值得该怎么办了 哪位高手给予指点指点。
LED灯条是64V 80灯芯 四组20芯片

网友:
把下部的灯条换新算了!估计是不稳定导致 的 。

网友:
就说是原装的吧,客户又不懂。

网友:
只要亮度没有影响就行,原装能有吗?更换后不漏光,发热正常就行。

网友:
全部换掉背光被!

网友:
你就说原装不行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按这样的描述,只能理解为灯条屏暗这一边有虚焊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连,升压板,LED灯条,一起换

网友:
有可能是LED灯条的插头虚焊,灯粒坏的机率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