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sendcmd命令详解

楼主(2015-12-02):
中兴的光猫,编辑光猫的配置文件用shell的话老是要覆盖,很麻烦,其实用sendcmd可以直接修改。
运行sendcmd有2种方法:
1.telnet进去后直接运行,这是shell的命令。
2.浏览器访问http://192.168.1.1/web_shell_cmd.gch(httpd中有web_shell_cmd.gch这个文件才可以)

简单说明:(基本语法)
1.读取全部表名:sendcmd 1 DB all
输出所有的表名,我这个光猫大概有200多个表。具体设置在哪里改,需要自己慢慢研究。

2.读取指定表详细信息: sendcmd 1 DB p 表名
比如sendcmd 1 DB p UserInfo,查看路由器帐号和密码,超级密码也在这里查看,如下图
点击查看原图

3.查看当前系统运行的服务状态:sendcmd -pc show
这个就不详细说明了。

4.修改某个表的某个字段的值:sendcmd 1 DB set 表名 行数 字段名 字段值
比如你要修改上面的那个超级密码: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0 Password 123456
要修改上面的那个用户密码: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1 Password 123456就是修改普通户名密码为123456
行数就是<Row No="0"> 这个里面No的值,这里是0,下面用户的行数<Row No="1">那么行数就是1
字段名就是DM name后面引号中的名称,注意大小写。
字段值就是要设置的值
5.保存对配置文件的修改:sendcmd 1 DB save
不保存也是可以的,最好保存下。

其实还有其他的命令,但是就修改光猫配置来说,这几条命令足够了。

2014-09-27 补充其他命令:
1、查看F460 CPU信息(只能telnet使用):cat /proc/cpuinfo
2、查看和修改超级帐号用户名和密码:
sendcmd 1 DB p UserInfo
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0 Username admin
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0 Password admin
3、查看和修改登陆时长
sendcmd 1 DB p UserIF
sendcmd 1 DB set UserIF 0 Timeout 60
4、查看的端口23状态并开启:
sendcmd 1 DB p PortControl
sendcmd 1 DB set PortControl 3 PortEnable 1 开启23端口
5、查看和修改Telnet状态
sendcmd 1 DB p TelnetCfg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TS_Enable 1 开启telnet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Wan_Enable 0 防止外网telnet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Lan_Enable 0 防止本地telnet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Max_Con_Num 5 修改Telnet的最大连接数为5,防止锁住
6、查看和开启设置FTP
sendcmd 1 DB p FTPServerCfg
sendcmd 1 DB set TPServerCfg 0 FtpEnable 1 开启Ftp服务器
sendcmd 1 DB set TPServerCfg 0 MaxClient 50 总连接数
sendcmd 1 DB set TPServerCfg 0 MaxPerIp 10 单IP连接数
sendcmd 1 DB set TPServerCfg 0 MaxRate 250000 最大传输数度
7、查看和修改端口速率
sendcmd 1 DB p ETHPORTCONFProduct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0 In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1G模式(LAN1)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0 E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千兆网卡(LAN1)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1 In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1G模式(LAN2)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1 E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千兆网卡(LAN2)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2 In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1G模式(LAN3)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2 E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千兆网卡(LAN3)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3 In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1G模式(LAN4)
sendcmd 1 DB set ETHPORTCONFProduct 3 EgressPolicing_cir 1024000 千兆网卡(LAN4)

网友:
天王盖地虎,楼主一米五

网友:
参考资料,用的着的可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