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Q3 的导通条件是什么啊

楼主(2015-12-02):
东芝M203保护隔离不过,测量发现在Q3  的B极E极均为19V,这个带阻PNP三极管的B极怎么低电平导通呢,大大们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A:
Q3是数字PNP三极管
be都为19V 。没问题啊
Q2截止。ACDET得到分压后的电压
再来说说Q3作用
当适配器电压过高时,比如超过24V
Q3下面的稳压二极管就击穿了。Q3就会导通
从而Q2也导通拉低ACDET,实现过压保护
这是稳压二极管的参数:

迅维培训广告
【迅维网唯一官方培训机构:深圳鑫迅维-迅维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苹果三星IPAD维修
实地科目:手机(苹果三星小米手机&IPAD)、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是数字PNP三极管
be都为19V 。没问题啊
Q2截止。ACDET得到分压后的电压

谢谢饼哥的回答,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是 我图纸看错了,我现在测这个电压是0.9V,不正常吧,按分压应该是1.2V左右是吗,饼哥,我估计是分压电阻坏了,现在测下,

网友:
当+VBATA的电压低于D9的击穿电压时,Q3  的B极E极就均为19V,即+VBATA的电压值。当+VBATA高于D9击穿电压时,Q3、Q2均导通拉低U3的5脚电位,起到了输入超压时的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是数字PNP三极管
be都为19V 。没问题啊
Q2截止。ACDET得到分压后的电压

饼哥  D9什么特性

网友:
不太懂电路呀。学习中

网友:
摘掉Q2,去掉这一路保搞,看情况,,,,,,,,,

网友B:
你这个Q807 过没过,和Q3 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Q807 过没过,和Q3 没关系...

是的,我图纸看错了

网友:
机器已修复 ,这么晚了修个机器真累人,哎

网友:
饼哥这电路分析的就是清晰透彻。。。

网友:
大概的给大家说一下这台机的经过吧: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拆机后我目测了一上发现待机芯片PS51020上面的供电脚保险好像是烧了,量了一下真是烧了,当时有点挠头了,想必没可能单烧保险那么简单嘛,再测发现保护隔离都没电压,开始进入迷团了,哈哈,自己给自己布的局,发现测量ACDET电压偏低,印象中记得这脚是适配器检测脚,理应是1.2V的电压,由19V与两电阻分压组成的电路,于是一直看图纸,把自己看糊涂了,于是上来发这个帖子问一下大家,没想事饼哥一言惊醒梦中人,于是我就把R44.R43的电阻拆了下来测量发现跟图纸是一样的,那真特么的奇怪为什么分出的电压只有0.9V,真是郁闷了,刚才我想了一下断保险那个地方,看见旁边挨着一个电容C8,习惯性的量,一量怎么此电容只有17欧啊,马上去掉,再想了一下难怪保险击穿了,原来是这货搞怪.现在再回想ACDET偏低是因为C8短路导致ACDET偏低

网友:
或者你这样理解PNP的低电压导通,NPN的高电压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