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A88T复位闪

楼主(2015-12-02):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主板。M4A88T-MLE 主板复位灯一直闪,有跑码到C1 DO,就跳回到00.测量BLOS第脚电压跳变。桥供电场管G极也电压跳变 ,还有系统总线也是电压跳变。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量内存电压,CPU电压 ,桥电压都有。BLOS也刷过。插不插内存,小喇叭都不报警。之前是内存SDP线断接好。

网友:
打下是不是有电压不够,

网友:
还要查内存的 REF  SM BUS   AD  DQ 你懂的 慢慢整

网友:
反复复位说明没跑码或供电有异常。

网友:
换内存,cpu试了没

网友:
今天用风枪加焊北桥,可以顺利跑码亮机。不知能用多久。看来这款主板通病就是北桥空焊

网友:
原先spd烧断线,现在焊桥点亮,感觉还是要冷机测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