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的每对信号线之间的电阻一般是100欧姆,如果是200欧 ...
屏线的每对信号线之间的电阻一般是100欧姆,如果是200欧姆,正常吗?

楼主(2015-12-02):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信号

网友:
如果都是200欧的,也算正常。只要阻值一样的!

网友:
各对数据线阻值都应大致相等

网友:
不一样就不正常了

网友:
差分信号的阻值基本是一致的·,就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个100欧的电阻在屏电路板上可以看到,每组之间阻值相同。如果是200欧,你查看一下电阻,比较一下其他组。

网友:
耦合电容全部一致就行

网友:
必须一样才行

网友:
如果其中一条不一样 可能就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不同瓶,阻值有所不同

网友:
每个数据线的阻止要一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