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S3 小修

楼主(2015-12-02):
ACER Aspire S3 小修

接同行一台比较新的超超小本。不通电。插电5A电流,*脏话*,小KISS啊,

速度的拆开本本。量了一下总线电路没有短路?怪了,

再量电源线进去的小板那里短路了,找到问题,烧机大法整上,一个二极管发热,拆后,代换一个上去,插上,开机了。

就这样秒杀了?才怪。

开机后,发现不能给电池充电。有认到电池,也能认到电源,就是不充电。

这样短路的机子,没理由找别的地方啊,管它呢,量电池反溃电路,发现过了一条排线,仔细量排线,发现有一条芯不通,反复确认后,真的不通,

飞线,打点小胶上去,省的后面掉了。

开机,充电正常。此机修复。

有图 有真像。

网友A:
如些小修  不错  大短路送钱的   发这种贴子最好加个阅读权限   原因你懂得

网友B:
如二楼所说 的确 百度都能搜进来

网友:
这机器,昨天同事拿着电池跑来跟我说,电池很热,过会把电池扔地上去了,电池慢慢膨胀喷气,目睹了整个膨胀过程

网友:
这个机器在我们这板子很少坏,坏的最多也是它的通病是屏线,另外这个机器的A壳屏轴是粘胶的,很多坏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这种机器,学习了

网友:
接口旁边的二级管也可以烧机啊,还没烧过

网友:
加分 鼓励多发帖

网友C:
鼓励发帖加分,这样机子修起来快,1楼没错加权限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二楼所说 的确 百度都能搜进来

嗯。下回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鼓励发帖加分,这样机子修起来快,1楼没错加权限

加权限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些小修  不错  大短路送钱的   发这种贴子最好加个阅读权限   原因你懂得

嗯,下回知道注意了。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确实好修,前提是不要烧供电上管,上次一个大短路换了N多东西

网友:
极度讨厌国产机

网友:
既然要加权限就不加分了。在一个

网友:
不错,小修大修都一样

网友(2016-04-02):
烧鸡大法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