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重启

楼主(2015-12-02):
开机蓝屏重启
故障案例1: iPhone5S开机白屏后蓝屏重启
常见的开机白苹果后蓝屏重启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iphone5S主板右螺丝柱断线引起的,
第二种是指纹码片或指纹码片的上拉电阻虚焊或损坏引起的,
5s指纹码片虚焊或损坏会导致开机蓝屏重启,刷机报错14
iPhone6指纹码片虚焊或损坏会导致开机蓝屏重启或红屏重启,
刷机报错9
第三种是硬盘虚焊或损坏引起的,刷机会报错21
第四种是开机排线引起的,
第五种是USB管理芯片损坏引起的,
第六种是电源芯片损坏引起的,
第七种是指南针芯片损坏引起的

首先看下螺丝处没有断线的痕迹,
下一步在测指纹码片时发现R158一端没有电压,
另一端有1.8伏电压,测量R158阻值无穷大,
直接更换R158故障排除

iPhone5s点位图

故障案例2iPhone5S开机白屏后蓝屏重启, 刷机报错14,蓝屏重启刷机报错14
指纹码片U6出现的问题比较多, 用万用表测量R158对地阻值明显偏低, 直接更换U6故障排除

故障案例3iPhone5S开机白屏后蓝屏重启

听客户说自己拆装过,拆装过后就开机白苹果蓝屏重启,
拆装引起的蓝屏重启一般都是螺丝锁断线导致的,
拆机检查果然是螺丝锁断线,用手术刀小心的刮开断线处,飞线连接

飞线连接后开机试机一切正常,故障已完美排除

网友:
飞线超给力

网友:
就是喜欢这么顺的维修

网友:
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得上就是赚钱啊。

网友:
实实在在的经验就是强……

网友:
前两天搞了一套书,似乎能看懂丁点   问一问,镙丝锁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 没看懂 是什么

网友:
那个线有点不好飞  赞一个

网友:
这线飞的不是一般水平呀

网友:
但凡苹果的好资料 都收藏了先  以后接触到 拿来就用!

网友:
收藏第一  加分也并列!!!!!!!!

网友:
P苹果的不会修啊

网友:
好技术   楼主好厉害

网友:
帖子详细    加分

网友:
真直观,学习了

网友:
本来锣丝就相当的小了,里面还要刮开,补眼,眼睛啊,眼睛啊,眼睛啊,还要不要,

网友:
越来越发现迅维的电子维修系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