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系统供3v5v电芯片UP1585QQAG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5-12-02):
请问惠普G4系统供3v5v电芯片UP1585QQAG工作条件是什么?
16脚供电,13脚EN,这个连接的电阻都没装

ENC脚是做什么用的?

还有其他的条件吗?

网友:
ENC是通向EC的,EC发出的S5_ON开启 的

。。。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这个应该和TPS51125一样的吧,16脚主供电,8、17线性电压,13脚开启,1、6脚没有被拉低就开启3V、5V。

网友:
enc就是3 5V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B:
这个应该和TPS51125一样的吧,16脚主供电,8、17线性电压,13脚开启,1、6脚没有被拉低就开启3V、5V。
我觉得也是 你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各路开启。供电,设置

网友C:
enc应该是3 5V电压开启信号,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TPS51125一样的吧,16脚主供电,8、17线性电压,13脚开启,1、6脚没有被拉低就开启3V、5V。

开启待机3 5V  的是ENC脚   别误导楼主

网友D:
线性电压出来没有?跟我修过的一样啊,那次线性电压出来了,上下管子电压没出来最后直接飞线强制开启ENC

网友:
你机器现在是什么问题,16脚主供电有没有,13脚EN,3,5V线性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ENC开启3V 。 5V电压

网友:
3/5V开关,不装(悬空)表示不关闭(相当开启状态,装了相当接地),1和6脚已经作为3/5V开启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压出来没有?跟我修过的一样啊,那次线性电压出来了,上下管子电压没出来最后直接飞线强制开启ENC

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 电感没有出来,强制拉高,可以出电压吗,这个是EC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 电感没有出来,强制拉高,可以出电压吗,这个是EC开启的

我那次修的是强制出来的电压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TPS51125一样的吧,16脚主供电,8、17线性电压,13脚开启,1、6脚没有被拉低就开启3V、5V。
...

ENC 就是开启 3+5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nc应该是3 5V电压开启信号,个人感觉

感谢提醒,ENC电压是0.26v,正常应该是3V吧,这个是EC开启的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 好像有的机器是待机情况下 不出电压的    你的开启被拉低了  吧待机电压的电感断开 看看 换个芯片  不行就是EC 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两个电阻分压开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提醒,ENC电压是0.26v,正常应该是3V吧,这个是EC开启的

ENC  正常 3.3   0.26肯定不对  EC  没发出来  查EC的待机供电 时钟复位  LID   适配器检测信号  RSMRST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