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独显主板用I5 430U 不触发 P6000 CPU 显示进系统都正常

楼主(2015-12-03):
DELL N4010 独显主板用I5 430U 不触发 P6000 CPU 显示进系统都正常 CPU电压IC BIOS EC  IO 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这机器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
看看PCH的型号,支不支持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联想 原机是三代U可是烧死了,修好主板后换别的三代U都不亮,用二代的B940或二代I5就都可以用,一切正常,刷BIOS、换CPU代电芯片、、、、、、最后还是不行,只能让客户这么用了。

网友:
刷个新点的BIOS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 i5 cpu坏呢?拿到别的机试cpu

网友:
独显主板用I5 430U 不触发 P6000 CPU 显示进系统都正常???就算CPU不对也不至于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