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系列的CPU怎么看是多少代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5-12-03):
i系列的CPU怎么看是多少代的,依据是什么?总是混混涨涨的,搞不太清楚。是按芯片组识别,还是按cpu,具体识别方法是什么?》
cpu
芯片

网友:
3位的是一代。4位的第一位表示X代 估计是这样。

网友:
希望有人回答具体点。多谢大家!!

网友:
最简单的是查下CPU型号 就知道了

网友:
希望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
这个就是按照CPU识别的,例如 i3 xxx, 一代, i3 2xxx二代,i3 3xxx,三代 i3 4xxx四代

网友:
搜索这个号 partial S-Spec number 就是sr开头的

网友:
看PCH,HM55是一代,HM65上2代,7系列上3代,

网友:
我一般看表面 颜色就知道.

网友:
看CPU的颜色啊,一代的两个核心,二代的绿色的,三排金属点最长,三代的浅蓝色,金属点短了很多,四代的属于深绿色,只有两排金属点,很短,五代低压BGA ,一般主板无桥的六代也是BGA的,但是是有桥的

网友:
1代和2代是深蓝色,3代4代是天蓝色,1代两个核心,2代一个核心,然后想知道具体的就打到淘宝就知道具体是IX-XXXX了,有心的话就用本子记一下

网友:
要是楼上几位的办法记不住 最好的办法找到型号去百度

网友:
也来问一问,如何知道CPU一拿上手,就知道是几代的,I3/I5/I7呢 AMD的单A5O A70的U又如何识别

网友:
不是吧哥们这个也发帖?百度就行了!按照芯片组分别也可以按照上面的代号也可以按照图纸上分也可以!5系列芯片组对应1代,6系列芯片组对应2代,7系列芯片组对应3代一次类推

网友:
2个核心的1代 蓝色的是2代 青色的3代。。。我是看颜色来的。。

网友:
一般3位的是1代,4位的XXXX,第一个X代表几代。而且CPU颜色也不一样

网友: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分的,

网友:
一代做工不到位。两个核心 我猜的

网友:
一般我就是直接 百度 神马都有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找到型号去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