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20PC 一体机开机黑屏,有报警声

楼主(2015-12-03):
今日接修一台HP OMNI 120PC 一体机,故障症状开机黑屏,有报警声;电流1.3a左右,拆掉硬盘0.7a左右。

怀疑内存有问题,替换检查没有排除故障,此板cpu是BGA上去的,怀疑虚焊用0档加焊。

加焊cpu故障依旧,加焊三合一桥芯片后,加电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
好像是流水账,有什么意义吗?是怎样的报警声?什么CPU,什么芯片组,都没有,排版错乱,整个就是三无帖。

网友A:
你这个贴子算是求助吧,拆了硬盘电流改变较大,说明已经读取了硬盘,问题可能是显卡,有可能你没有把电流动态说清楚,总之这个贴子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适合干通用的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贴子算是求助吧,拆了硬盘电流改变较大,说明已经读取了硬盘,问题可能是显卡,有可能你没有把电流动 ...

那也不能说是读取了硬盘,就是不读硬盘,只要硬盘转起来,电流就会多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能说是读取了硬盘,就是不读硬盘,只要硬盘转起来,电流就会多许多

读取硬盘的时候已经开始引导系统了。

网友:
常见的故障,先加焊U再加焊桥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网友:
是显示部分的问题吗?三合一芯片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包含显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能说是读取了硬盘,就是不读硬盘,只要硬盘转起来,电流就会多许多

也许我说错了,事后我也想了一下自己的发言,但我最后也说了楼主没有把电流的动态情况说清楚,不过加硬盘 多了600毫安也是问题,如果没有读取硬盘的操作,电流不会大这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