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硬盘保险电阻烧了

楼主(2015-12-03):
有一块东芝笔记本硬盘 SATA接口,5v供电的一个保险电阻坏了,导致硬盘不转,取下换上一个0欧电阻,硬盘通电可以转,硬盘接上移动硬盘盒,接入电脑,立马转一段时间(应该是寻道)然后停了,然后又转了起来,然后又停了,然后又转了起来,最后硬盘再也不转了,电脑也没有认到盘。硬盘停转了三次。   这样pcb板还是有问题吗,还是固件丢失了?

网友:
是磁头坏了吗,

网友:
pcb板烧了吧。。。。。。。。。。。

网友:
用故障排除法,板坏概率大

网友:
应该电路板的问题,换个板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缺少供电电路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