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更新导致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5-12-03):
装系统更新导致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是什么原因?

  win7系统具有可靠的稳定性,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装win7,可是最近有小伙伴反映使用u深度u盘启动盘安装完win7系统时,出现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的问题,我想这应该不是u盘启动盘故障,而是微软系统安全更新补丁KB2839229这个问题所造成的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所以偶来帮大家解决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的问题。

  1、重启电脑按住F8进入安全模式,等待系统初始化更新并成功进入win7系统桌面,接着点击左下角“windos”图标,选取“控制面板”

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解决(图一)

  2、打开之后,将查看方式改为“|大图标”选项,接着找到“程序和功能”来操作解决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

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解决(图二)

  3、进入程序和功能窗口,字节点击左侧“查看已安装的更新”选项

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解决(图三)

  4、查找已安装的安全更新“KB2839229”右键点击“卸载”更新

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解决(图四)

  通过以上方法就能解决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的问题,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尝试操作,希望登录进程初始化失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强大,32个攒

网友A: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防患于未然喽

网友:
防患于未然

网友:
天王盖地虎。楼主一米五

网友B(2016-10-05):
里面没有  你说的那个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没有  你说的那个代码

更新系统失败后才会有的

网友B:
症状和你的一样  的航路初始化失败       现在我把显卡仅用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症状和你的一样  的航路初始化失败       现在我把显卡仅用了就正常了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装安装版的再打上驱动这样

网友(2016-12-28):
没遇到过,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