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 运行游戏掉电

楼主(2015-12-03):
ELL 1555 运行游戏掉电

       机器:DELL 1555

       故障:掉电

       据客户说是运行游戏一会或者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会就掉电。不开游戏就不会掉。
接过机器上去运行了下鲁大师,压了两三分钟掉电,显卡 CPU温度也正常,五十多度,理论上散热很好啊。用手摸了下散热片很烫,看来不是散热问题。

     会不会是负载带不动呢?拆开机器,在CPU电感处又并了2个330电容,故障依旧。问题在这,
打开波波,当测到显卡的电感处,嚓,好霸气的一条纹波,遂换了电容,还是纹波,再把电感换了,哦了,电压很平滑了

掉电 图1

掉电 图2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HWPG信号来判断是不是显卡供电的PG丢失了

网友:
示波器  这玩意师傅都不给我摸

网友:
这个真是技术活 谁能想到电感坏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啊!

网友:
怎么没把纹波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这是干扰过大吗

网友:
木有示波器真不好弄啊

网友:
这技术牛啊

网友:
确实,修这种问题。用万用表如果不知道通病,你怎么修出来。

网友:
用波波就是屌·

网友:
信号不良?????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
你重值一下看看

网友:
Dell有的显卡空翰了一样的要出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把应该把波形图上出来看下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原来这也会掉电啊

网友:
好经验,还没见这种问题

网友:
有波波图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器容易返修

网友:
电杆坏的真的很少 ,遇到最多的就是led升压电路的电杆坏

网友:
不行的话重置下显卡,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