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虚拟内存不足问题,虚拟内存不足如何解决

楼主(2015-12-03):
解决虚拟内存不足问题,虚拟内存不足如何解决

  在玩大型网络游戏时,或者运行一个比较大软件程序时,是不是遇到过系统提示“虚拟内存不足”,请保存文件关闭该程序的情况呀,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解决虚拟内存不足的问题呢,接下来讲解如何解决虚拟内存不足

  1、右键点击左面“计算机”选择属性

  2、在系统面板中点击“高级系统设置”按钮

  3、在弹出的系统窗口中,切换到“高级”栏目,然后点击“设置”按钮进入下一步

  4、随后在性能选项界中,切换到“高级”栏目中,点击虚拟内存模块下的“更改”按钮

  5、去掉“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复选框

  6、选中驱动器后,点击“自定义大小”输入“初始大小”和“最大值”,单机“设置”按钮(一般为物理内纯的1.5-3倍,也可将最小值设为物理内纯的1.5-2倍,最大值为物理内纯的2-3倍)

  以上内容便是解决虚拟内存不足问题,虚拟内存不足如何解决的详细介绍,有过有需要的伙伴们可以按照以上步骤来进行,远离虚拟内存不足的问题。

网友:
楼主强大,32个攒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这个貌似目前好像不怎么用的到了

网友:
过时的玩意,现在都是4G内存的天下了,以前512M内存的时候会用到这个

网友:
内存不足,我以为是加一个内存条子呢,这样啊,,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