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5-12-03):
杂牌主板  之前是内存不过刷了一个BIOS后好了   开始客户拿回去后说不行  拿过来一看不上诊断卡还真的不亮  把诊断卡插上去机器就可以  不知道怎么搞求解啊

网友A:
CPU座子很明显有根针脚有问题吧!这个板子也很另类啊,这种芯片组搭配这样的CPU,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很明显有根针脚有问题吧!这个板子也很另类啊,这种芯片组搭配这样的CPU,第一次见

照片放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B:
桥空焊,加焊吧。好了反馈一下。

网友:
主板有问题这是,不稳定,估计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空焊,加焊吧。好了反馈一下。

是南桥还是北桥啊

网友B:
PCI接在南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接在南桥上。

谢谢了   好了   我这里客户拿了20多块这样的主板来修,芯片都是旧的  把我搞疯了 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   好了   我这里客户拿了20多块这样的主板来修,芯片都是旧的  把我搞疯了 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哪 ...

加焊南桥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   好了   我这里客户拿了20多块这样的主板来修,芯片都是旧的  把我搞疯了 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哪 ...

杂牌主板用的桥都是废旧主板拆下来的,出了问题很坑爹的,

网友:
送个检测卡吧  我也遇到这种奇葩问题  就把检测卡 的钱也算上了  不过插检测卡使用还挺稳定的

网友:
主板搞好了吗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是不是加焊南桥好的。这故障有点奇怪,想知道结果

网友B:
这LZ太不够意思,别人帮他把主板修好,他竟连反馈一下结果都做不到,大家说应该怎么处置?

网友:
主板是加了南桥好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LZ太不够意思,别人帮他把主板修好,他竟连反馈一下结果都做不到,大家说应该怎么处置?

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