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d223 驱动

楼主(2015-12-03):
联想 d223 驱动
联想

网友A:
顶一下。。。。。
董会会
哥们 你这纯属灌水啊
详情

网友:
不是很明白,显示器为即插即用显示器,如果主机没有识别到显示器,需要重新启动一下主机即可。DVI接口必须重启才能出图像。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哥们 你这纯属灌水啊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问题说明白好不

网友:
没积分。不好过。所以就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