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T420S不支持单条4G内存吗?

楼主(2015-12-03):
笔记本型号为T420s,安装的是Windows7 32 bit系统。机子自带两个2G内存,由于一个内存有问题,我新买了一个单条4G内存,型号为DDR3 1333,1.5V,牌子为UMAX,双面16颗粒。插上后,系统蓝屏,查看主板Bios可以识别4G内存。现在的问题:

1。T420S支不支持单条4G的内存?

2. 如果支持,是兼容性问题吗?单条4G内存,型号为DDR3 1333,1.5V,牌子为UMAX,双面16颗粒。

3. 有没有通道问题?以前是2个2G人内存,应该是双通道,我现在只有1文化4G的,相当于单通道?

网友:
人家机子上不了单条4G的你加上去当然不行

网友:
不可能 不支持呀

网友:
支持啊  单条的频率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A:
内存频率,和BIOS都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频率,和BIOS都要考虑的

内存频率是和以前的一样,都是DDR3 1333的。

网友:
是不是UMAX的内存条和联想不兼容?

网友:
换一根1066频率的试下  有的不支持1333 4G 的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