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源板,5v跳变,12v正常,求救!

楼主(2015-12-03):
电源芯片型号ob2269cp,这板子5v跳变是通病,遇到好几块这种问题的,换了5v场效应管依旧,4.5v到5v来回跳变,求救!

网友A:
看上面有个4060的8脚芯片啊,换掉看看,如果不行找背面一个24欧姆电阻

网友:
看上面有个4060的8脚芯片啊,换掉看看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有不良的 吧  不行 加个模块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有个4060的8脚芯片啊,换掉看看,如果不行找背面一个24欧姆电阻

高压部分有两个8脚芯片,都是4606,是这个吗?其他地方未发现8脚芯片啊。

网友:
换换光耦和tl431,5v电感电容,断掉5V进入高压环路试试看

网友:
初级高压部份,开关场管连接的控制IC 脚芯片旁边的无极谐振电容换掉。电容不知道多少PF,所以换到可以为止。我换过好的了。

网友:
我的也是5V跳,12V正常就搞个模块算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是长城的板子呀

网友:
将持续供电上的电容换掉

网友C:
先换那个50V 22UF 的电容和相连的二极管

网友:
换开关管滴控制芯片,要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那个50V 22UF 的电容和相连的二极管

换了,5v正常了,就是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
换了这个电容和旁边的二极管,现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长城的板子呀

长城,hkc,hpc,惠建,瀚视奇等多种国产小牌子都有用这种板子的!

网友:
huandiao   所有5V铝箔电容或者后记拉低

网友:
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看来是反馈稳压电路不良了导致电压跳变的

网友:
修不出来的就把整个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掉!会有意外收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