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cpu掉电

楼主(2015-12-03):
昂达g41+
故障:触发1,2秒掉电后,能连续触发
拔掉4P插头,能触发上电,测内存供电1.5v(正常),桥供供电1.5V,1.02v,1.2v,总线1.2v(正常)
故障锁定cpu供电电路
测量12V对地为1k多,vore对地大于300(正常)有500多,下管g对地500多,上管对地1K多,排除所有短路拉低可能。
重新插上4P,居然跑码,这是唱得那一出,隔冷几个钟头后,故障依旧
此主板电源供电IC为isl6312,条件就不作测量了,目标锁定6312更换解决

网友A:
你先试着把CPU4口旁边上下馆子换掉看看 不行看下CPU供电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再仔细看下是否氧化断线之类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着把CPU4口旁边上下馆子换掉看看 不行看下CPU供电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再仔细看下是否氧化断线之类的 ...

上管对地1K多说明6312电源管理IC本身对应UGATE驱动信号输出引脚存在虚焊或这个引脚到上管G级之间存在断线开路状态。

网友B:
上管G级为对地阻值1K多,其实楼主这里可以加焊 6312 CPU电源管理IC对应UGATE引脚试下,可以省去买6312的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管G级为对地阻值1K多,其实楼主这里可以加焊 6312 CPU电源管理IC对应UGATE引脚试下,可以省去买6312 ...

有测过isl6566G极1K多的,不过它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测过isl6566G极1K多的,不过它属于正常范围

那你这块板纯属运气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着把CPU4口旁边上下馆子换掉看看 不行看下CPU供电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再仔细看下是否氧化断线之类的 ...

同样用6312 AMD的板,测12V对地也是一K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块板纯属运气修复。

也算吧,这板子不稳定,看在芯片有隔冷隔的份上,赐它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块板纯属运气修复。

这机子开得起来,一天不犯毛病

网友D:
这个芯片坏的几率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坏的几率很大啊

6312确实是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啊,条件什么的都不管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啊,条件什么的都不管直接换芯片

条件其实是测了,就是它的隔冷测试

网友:
天气冷了 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网友F:
有些不稳定的板子  确实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不稳定的板子  确实是头疼

有IC就不头疼,没IC那真头疼,修不修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倒想他们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