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5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无线网卡设备

楼主(2015-12-03):
联想N485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无线网卡设备 网卡条件满足 就是不能识别 网卡换了很多张故障一样键盘FN键不能用 键盘换了 一样  新手不知道从何查起 希望朋友们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

网友:
先插个USB无线网卡 看下网卡模块正常不!

网友:
联想机器,不认无线网卡,你先在官网下个电源管理驱动看看。而且有的机器用电池是省点模式不开启网卡的,用电源适配器才能识别到网卡。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装了 没有关于无线网卡设置的选项呢

网友:
进BIOS按F9再按F10

网友A:
搞定了 把模式改了 重启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用  USB的也可以啊  可以强制开启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把模式改了 重启就可以了 谢谢

改的什么模式 硬盘模式还是?

网友:
看BIOS里面关没有关,恢复出厂试一下

网友:
我也记不起什么模式了  但是模式改后 屏 明显要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