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自动开机

楼主(2015-12-03):
E420 自动开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正常关机后三秒自动开机。排除了内存。EC 外设都排除了。 。

网友:
貌似关机变重启????WAKE???

网友:
自动开机,无法关机吧?

网友:
刷BIOS  看下

网友:
程序刷了吗

网友:
BIOS程序刷一下,E431有类似的问题,就是BIOS坏。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可以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遇到过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裸版测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你说排除了io,那最后就是单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