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o 8720f GB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12-03):
技嘉io 8720f GB可以用什么代换,因为手里只有8716,8718,8728都是技嘉的,这些可以代换吗
技嘉

网友:
看看引脚定义一样吗 一样就可以

网友:
只能用8720f GB

网友:
只能用原值 LZ 还是找一个H61的就有了

网友:
h61的是8728

网友:
8718代换后不跑码

网友:
我用8718GB代换是成功的,

网友:
最好找同型号的替换。还要是GIGABYTE的

网友:
技嘉的还要在技嘉板上拆 ,专用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IO还是原值代换吧。有时能点亮,可能会有些功能不正常。技嘉的还要GB